联想G470开机使用一会键盘、触摸板不能使用

楼主(2014-10-17):
联想G470开机键盘、触摸板正常,进系统测试键盘每个按键都正常,使用一会,键盘失灵,触摸板不能用。
用外接的USB鼠标正常,但是使用一会后会出现死机灰屏的情况,要过很久才会自动出现图像,这时外接的鼠标还是不能用,再过会,鼠标又能用了。
进系统、进BIOS、进PE都一样,都出现一会键盘就不能用的情况。
拆开机器,没有进水的情况,下载了一个最新版的BIOS,把南桥BIOS和EC都更新了,装机测试情况一样。

散热情况已经检测过,是正常的!
请教一下,EC芯片坏和HM65坏,哪个可能性比较大,经常性的死机灰屏,还有没有可能是CPU呢?I3二代的。没有CPU代换试!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使用外接的那

网友:
楼主修好未,是那的问题

网友A:
先换个EC 试一下,毕竟南桥成本和风险度稍微高一点

网友:
这个U是容易坏,但键盘不能用,EC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EC 试一下,毕竟南桥成本和风险度稍微高一点

不过有些信号是南桥控制,这个真的难排除

网友:
我已经换过CPU测试了,问题一样,键盘阻值打了,都一样的,而且跟EC是直接连接的

网友:
今天从一台好的G470上面拆了一个KB930QF A1下来装上去,使用一段时间故障依旧,所以可以肯定是HM65的问题了,等我换回来在告诉你们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这战斗机又出新故障了

网友:
南桥可能大些。 PCH 很好做 风险不大。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BGA试试

网友:
手上也刚好一台一样故障。换了EC使用了一天正常,今天测试又出现一次死机。原先是进系统几分钟就出现故障了。楼主南桥换了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