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9we15开机白屏

楼主(2014-10-17):
长城m9we15开机白屏.有图象不清晰,越来越白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A:
看屏开启电源正常吗,还有就是屏,驱动板,排查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修到过这个型号的

网友:
屏问题  遇到过

网友:
屏问题  遇到过主控可能有问题

网友B:
你测一下逻辑板各关键电压是否正常,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电容出故障,或是低压不正常

网友:
查屏供电。。。。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用点屏器看一下,或改通用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逻辑板各关键电压是否正常,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电容出故障,或是低压不正常

可以说一下具体测那个脚或信号吗,想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屏开启电源正常吗,还有就是屏,驱动板,排查

屏线会引起吗,或者屏供电

网友B:
你测一下VGH应该是20V多,VGHP18V左右,VGHL 负6V左右,VCOM是5V,VDD是3.4V

网友:
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VGH应该是20V多,VGHP18V左右,VGHL 负6V左右,VCOM是5V,VDD是3.4V

补充一下  VDA  在液晶显示器一般是12v

网友:
肯定是屛坏了,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另外找套板 点屏  试试

网友:
先排除 驱动板的问题先不行查一下 VGH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