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I 进系统掉电 重启

楼主(2014-10-17):
联想X230I 进系统掉电 掉到待机都没有 要从新拔插才可以触发  有时候进系统过一会就重启   测试温度是没问题的    这是什么问题啊?    谁修过   分享  分享

网友:
系统供电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换电源,掉的时候看一下公共点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掉的时候看一下公共点电压正常吗

能给具体讲讲这个掉电具体是怎么回事吗,遇到好几片,没搞好

网友:
大哥 你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