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9装集显驱动进系掉电

楼主(2014-10-17):
4749集显主板。装集显驱动每次过完滚动条到欢迎界面准时掉电。不装一切正常。CPU.CPU供电IC。南桥已经换了过试了。故障依旧。哪位大神教下这种故障从哪下手啊。

网友:
CPU坏了。我的也是一样,换U解决问题

网友:
CPU我换了试过了。故障依旧。也拿到别的机器上测试,一切正常。BIOS刷了。能进系统的时候在桌面花屏、死机。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看驱显是在北桥还是CPU,直接换了

网友A:
重点查下2级装换电压,桥或者CPU的所有供电都要查一下………修到过两个这种问题了,都是桥有一组供电没转出来……。也不掉电,还可以进系统……。

网友:
先看驱动对不对,再查供电,再换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下2级装换电压,桥或者CPU的所有供电都要查一下………修到过两个这种问题了,都是桥有一组供电没转出 ...

刚刚退机了。大神你说晚了。相查也查不了了

网友:
没有大神知道问题所在吗?好嗯甘心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