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待机问题

楼主(2014-10-17):
(图片)

网友:
是3 5 后级转换电压 短路了  导致的 3 5 有问题

网友:
我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啊。郁闷的

网友A:
烏龜殼和前面的八腳小ic量了嗎/待機0.1應該那出問題的機率比較大

网友:
对可能是35V的后继楼上说的多你认真看看终能发现问题

网友:
后记有段路把

网友:
貌似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后级有短路啊,要不然待机不会这么高的啊 ,只是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仔细查查 祝你好运

网友: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B:
后面有经微短路,烧一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上端管去掉试一下

网友:
cpu供电高端管去掉,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有经微短路,烧一下,看有没有收获

烧过没用,电流只有0.16左右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下线性电压去了哪些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烏龜殼和前面的八腳小ic量了嗎/待機0.1應該那出問題的機率比較大

繁体字,请问是港澳台胞吗?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