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灯的故障,,看看是哪里

楼主(2014-10-17):
如图,,屏的下面有黑色的三角。。应该是灯条坏了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A:
是灯条里面断线么??如果是的话,需要拆屏就算了。钱少

网友:
是灯珠没亮吧

网友B:
看着是像有断线 不行的话 掏个通用ED灯条 没多少钱

网友:
直接换个灯条

网友:
好像是缺少一组电压,换根LED等带线看看

网友C:
应该有根LED灯的根断了,导致不亮的地方看着无光

网友D:
一根灯条上的LED分为若干组分别供电的,你这个应是一组LED缺少供电了。

网友E:
有一组灯的供电坏了, 更换吧

网友:
我的笔记本是漏光了,用了两年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组灯的供电坏了, 更换吧

是LED的屏吗,二极管也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根灯条上的LED分为若干组分别供电的,你这个应是一组LED缺少供电了。

会不会基中一个灯坏了,可以换LED的灯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根LED灯的根断了,导致不亮的地方看着无光

如果是LED的发光二极管坏了,可以换的到吗

网友F:
LED的屏哦,你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像有断线 不行的话 掏个通用ED灯条 没多少钱

LED的灯条怎么换啊,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灯条里面断线么??如果是的话,需要拆屏就算了。钱少

我拆过,可里面的二极管占的太紧了,不知道怎么换好

网友:
换个通用的led灯条就行

网友:
之前看过一帖子,说的就说这种解决办法,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LED的屏哦,你能换

我能换贴别的好换的

网友:
led 灯条很难拆 粘胶的好难弄 有可能是 led接口虚焊了

网友:
啥问题??没见过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