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灰屏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4-10-17):
联想的一体机,开机灰屏一下就黑屏了,论坛上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没解决,希望大佬的给帮忙解决

网友:
对了,是联想B320

网友:
上回  换的显卡  好一个

网友:
B320,屏爱坏

网友:
上次有一台换屏好了

网友A:
先试屏  不行就要考虑显卡了

网友:
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那个问题,屏,屏线,主板,然后测一下正常的数据与不正常的数据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屏  不行就要考虑显卡了

除了这两个真想不出还有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