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加电不启动 加电三秒后断电两秒后重启 循环

楼主(2014-10-17):
不知道什么牌子,主板开机后加电,电源和CPU风扇转动,无显示,三秒后自动断电,两秒后自动加电,电源和CPU风扇继续转动,如此循环。
电源各项电压测过没问题,都换电源试过。
主板无喇叭接口,无PCI,在哪里插诊断卡?我一下就蒙了,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H61的板子难修,一般像你这个情况,电压量量看有没有出来,有的H61 不上CPU也会掉电,不断循环,可以尝试着接个小喇叭,把内存拔掉,看看会不会叫              会叫的话  刷个BIOS 加加桥      然后就没救了   个人建议

网友A:
还有CPU 我遇到过CPU坏了,然后导致不断重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61的板子难修,一般像你这个情况,电压量量看有没有出来,有的H61 不上CPU也会掉电,不断循环,可以尝试着 ...

呃,怪我没有说清楚,仔细查找了,板上没有PCSPK插口,此板可能是超级简化版。

网友:
ecs精英主板啊!!

网友:
不可能会没有吧
!!!!

网友C:
插个小辣叭看下是不是档内存了,现在 这机器难搞,资料又少,贴子也不多,量下内存全板供电什么的

网友D:
按时序来先查待机,再强加电确定故障点,再细查,说得很笼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时序来先查待机,再强加电确定故障点,再细查,说得很笼统

嗯,明白,自己太不够冷静了。

网友:
无喇叭接口,但集成有的,这种现象应该是不跑码或者检测什么检测不过才不断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明白,自己太不够冷静了。

语文都是数学老师教的,能表达让别人看明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时序来先查待机,再强加电确定故障点,再细查,说得很笼统

能加电不用查待机了吧,这种现象我试过强电也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个小辣叭看下是不是档内存了,现在 这机器难搞,资料又少,贴子也不多,量下内存全板供电什么的

没位置啊,但好像板上集成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怪我没有说清楚,仔细查找了,板上没有PCSPK插口,此板可能是超级简化版。

简化了就只有板问题了,供电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CPU 我遇到过CPU坏了,然后导致不断重启的

我遇到是声卡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61的板子难修,一般像你这个情况,电压量量看有没有出来,有的H61 不上CPU也会掉电,不断循环,可以尝试着 ...

修供电,刷BIOS,换桥,现在修新板的三大绝招

网友:
难道主板有短路

网友:
块上面是不是有这个ECS标志嘛,,不就是精英主板嘛。。 精英的主板正常情况都有这样的问题,你就当是不跑马的细路来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供电,刷BIOS,换桥,现在修新板的三大绝招

啊哈~!懂了!三大绝招!我也慢慢深入主板阵地了

网友F:
供电问题吧,好像很明显得电容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问题吧,好像很明显得电容鼓包

哟,量了一下,好像还真有点问题,这小电容是哪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