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2寸显示器,开机白屏有两条横线出现一会就消失

楼主(2014-10-17):
驱动板和电源板,高压已确定没问题。初步怀疑是屏电路板的MCU程序丢失,高手们说这可能吗?

网友A:
刷一下屏电路板的MCU程序就知道是不是了,不过这种情况不像

网友:
你拿套板带一下试试 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楼上说了,找个通用版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将LVDS屏线重新插拔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线没装好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如果是屏供电,应该会黑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LVDS屏线重新插拔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线没装好

会不会是驱动板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屏电路板的MCU程序就知道是不是了,不过这种情况不像

如果驱动板有问题,会引导起这种现象吗

网友:
套版点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