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有效和开启该如何通俗的理解

楼主(2014-10-17):
R.T,例如:SUSB#是低电平有效,却是高电平开启吗?电平的高低是2V一下为低,2-5V为高吗?

网友A:
老师说过,信号的高低电平有效要结合信号本身的词意来理解,SUSB#带#号,所以意味着低电平有效,除了#号,有的信号会在头上有一条横线也表示低电平有效,SUSB#这个信号本身不太好翻译,但是它的来源是SLP_S3#,就是sleep_s3#,表示休眠到待机状态,就是休眠到内存,如果是SLP_S5就是休眠到关机,也就是关机状态,这样SLP_S3#低电平有效就表示当它为低电平时,休眠到待机状态,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应该是退出休眠状态,也就是使它无效,所以就说是高电平开启,还有SHDN#,这样的信号,这个信号后面没有#号,而是在芯片内部加上横线,英文是Shut Down,关断的意思,通常是低电平有效来作为芯片的主开启信号,也就是高电平开启,而EN这样的信号英文是enable就是允许的意思,这种就直接高电平有效表示开启,所以要结合英文词义和后缀一起来理解信号!而高低电平是定义的,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一个值,电压还有负值,上课时的电路里你暂时可以理解为接地的就是低电平,高电压上拉的就是高电平,真正的高低电平是计算机里二进制中的1,和0,并不是指的电压,电压只是用来实现区分高低电平的手段!例如在计算机的串口中正12V为低电平,负12V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过,信号的高低电平有效要结合信号本身的词意来理解,SUSB#带#号,所以意味着低电平有效,除了#号, ...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