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的拆机问题!

楼主(2014-10-17):
NEC VY16A/W-3
笔记本
的键盘那层板的螺丝是在显示屏下面的轴的下边,被轴挡住了,没法直接拧到螺丝,得先把屏幕和轴拆掉吧?!具体怎么把屏幕和轴拆下来呢?!
笔记本

网友:
如果是小白,建议到网上查查你的型号的拆机视频

网友:
我看过一个NEC笔记本的拆装机视频,但是视频画面不大,拍摄距离较远,也没有近距离放大画面,又没有解说,也没明白是怎么拆的!

网友:
没拆过这款机..目测是先拆键盘.拆屏轴盖然后是开关面板.然后屏线.和无线网卡线.然后拆屏轴..然后向上一提...笔记本变两半了.....

网友:
目测是先拆键盘,应该是卡扣式的

网友:
先拆键盘 再拆压条 然后上半节

网友:
不能准确说出你的这个机器的明确拆发
你可以百度搜索这个机型的拆装……
不要着急 笔记本拆装没那么复杂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在网上找到型号, 看视频了,这里问说不表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