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5 开机捡不到硬盘

楼主(2014-10-17):
   CQ45 开机捡不到硬盘  还非常卡     桥换完了  还是原故障  咋整 - -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看看 桥和硬盘之接 偶合电容

网友:
估计 有掉件  硬盘接口  有电容虚焊,仔细排查吧

网友A:
我遇到过CQ40  开机走滚动条很慢很慢  大概一个小时能进系统  桥换了  BIOS也刷了  就是不行

网友B:
看看走信号的电容,,,

网友:
打一下USB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走信号的电容,,,

打值和测电压应该可以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CQ40  开机走滚动条很慢很慢  大概一个小时能进系统  桥换了  BIOS也刷了  就是不行

进系统测试过功能吗,看是不是有那些功能不行

网友:
查一下5v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