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奇怪的触发时许求解

楼主(2014-10-17):
            ACER E1-471G  版号 DAZQSAMB6E0  REV:E!  机器拿过来不触发,拆机发现年初(上家的标签)的时候进水维修过,应该进水不多,主要就是有些地方刷刷加焊,没什么明显的维修的地方(自己看加猜的)!           现在的问题是待机0.023,不触发,为什么说是奇怪的触发时许呢,也许是我见识的少了,特来求解!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两个BIOS分别是2M和4M的 ROM,但是这两个程序都是挂在PCH下面的,然后4M的ROM 还同时挂在EC下面,也就是说如果(注意是如果)EC不带程序,那EC的BIOS程序就是4M的??不能触发的时候待机是0.023,S5_ON(是EC的GPIO脚位)是高电平3.3V的,那时候两个BIOS都有供电,但是无波,按开关NBSWON#有跳变,但是DNBSWON#是没有跳变的,所以我最开始走的弯路就是两个BIOS都刷了,而且都刷了两次!然后还不行就买了一个EC,这个EC是NPCE885,居然新的要20块!还都不行,测了EC触发的所有条件都正常的,没辙!放一边,后来无事又来倒腾!不知道搞到哪里可以触发了!东西都装好,进系统,测了一个小时没问题,关机再开就又不行了!拆开继续搞!又不知道碰到哪里又可以触发了,可以肯定两个不是一个地方,第一次是待机芯片附近,第二次是EC还是BIOS附近,离得不近!这次测正常可以触发的时候待机是0.000或0.003,两个BIOS芯片都没有供电,说明他们都不参与触发,难道EC自带程序?那为什么换了EC还是可以亮机,买的时候就没有说用什么机子的??而且S5_ON是低电平0V!既然两个BIOS都不参与触发,那EC上面的GPIO参与触发的脚位的程序是谁定义的???现在的问题还是不触发,刚刚动了半天也不行,特来求助,在线急等,有问必答! 宏基E1-471G

网友:
我上次修到过。也是不触发。所有条件瞒住。不触发。后来发觉时RTC后机问题。前面有点。后面没有电

网友A:
你看看  ec有没有读到BIOS   在看看rct电路

网友B:
BIOS应该要有电才对吧

网友:
你看看 休眠开关

网友:
测过了没有问题 !还有ACIN 之类的都是好的!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

网友C:
先看看EC的DNBSWON#这个信号有没有跳变,如果有,在看看给南桥发的跳变有没有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求求解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ec有没有读到BIOS   在看看rct电路

RTC电路的电压都有的,此机开机触发程序不再BIOS里面,上面有说过能触发的时候BIOS是没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应该要有电才对吧

没有电的,之前不是说有不小心碰到什么可以触发,那时候测两个BIOS芯片是都没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EC的DNBSWON#这个信号有没有跳变,如果有,在看看给南桥发的跳变有没有

待机0.023的时候,NBSWON#是有跳变,但是DNBSWON#没有跳变!

网友:
会不会ec虚焊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ec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EC换新的了

网友D:
用烘枪加温一下主板,看加到那里时可以开机,先把问题缩小一点,再慢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烘枪加温一下主板,看加到那里时可以开机,先把问题缩小一点,再慢慢查了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描述的和我修的一模一样,我这bios一直有供电,开机顺间bios上也是有波形的,你测测
,可就是没好过,

网友:
没修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S5_ON(是EC的GPIO脚位)是高电平3.3V的"是不对的,重点查为什么高了,待机两个bios均没电,开机后由s5供应,所以,电压提前有了肯定开不了机,应该还是有断线,重点查以前进水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