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掉电维修。

楼主(2014-10-17):
板号DAOVM8MB6E0 REV:E
故障为上电瞬间掉电,加热下EC附近可以正常开机。待机状态下只有3VALW,5V触发后才产生,上电瞬间测得1.8V 1.05 3V 5V CPU核心电压基本都已经出来了。

HWPG也可以正常置高。

测HWPG和CPU电压,发现HWPG在CPU电压之前被拉低,说明掉电是由HWPG引起的。

找到HWPG的产生点,HWPG由4个与门配合产生,用来检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HWPG被U12 8脚拉低。

通过上面的图可以发现HWPG是被3V 5V电路拉低。
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发现掉电时3VALW有个被拉的动作

3VALW的开启同样会被拉低。
+3.3_EN2受控于THERM_STP#和H_THERMTRIP#。

测得Q33的G极为高电平,而Q32的G极也为一个高,更换Q33后解决。
再来张读屏的的波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本人一直不会用,对示波器有很浓厚的兴趣

网友:
Q33没导通吧

网友B:
会用示波器 很多问题都简单化了

网友:
楼主抓波神功招招命中

网友C:
通过这个案例说明,示波器的优势显现出来了。

网友:
楼主示波用的不错吧,下次多出点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这个案例说明,示波器的优势显现出来了。

修掉电或不出电压,用示波器最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用示波器 很多问题都简单化了

明了化,速度也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本人一直不会用,对示波器有很浓厚的兴趣

叫饼哥讲解一些,他历害的很

网友(2014-11-17):
示波器用顺了修得就是轻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