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G各时钟波形

楼主(2014-10-17):
   今天修板中突然想知道主板上各个时钟是什么样子的?于是乎搬出了据说价值3万的示波器,研究了半天只会使用自动设置功能,获取的信号波形如下:

网友A:
价值3万的示波器 ,品牌型号是?

网友B:
我的小波也能测到瞬时的200MHZ的信号

网友:
把3万也拍出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波也能测到瞬时的200MHZ的信号

我的也行,实地用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价值3万的示波器 ,品牌型号是?

你也好奇了,我见过最高的就是阿林老师那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好奇了,我见过最高的就是阿林老师那台了

MSO 2024B据说可以解密通讯端口数据包,3万是前3年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