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P5G41T-M LX V2的主板

楼主(2014-10-17):
一块ASUS P5G41T-M LX V2的主板,内存电压不正常,芯片是RT8120B的,出来的电压只有1.2v ,正常是1。5V 这是三代内存主板,换了两个大的MOS管,没有用,RT8120B没有现成的,用APW7120代换,装上去电压还是1。2V,问一下大家这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A:
你确定没有测错地方,可以考虑换掉蓄能电感和滤波电容看看,要不是后续电路是否负载过重。

网友B:
电压偏低先差反馈取样电路

网友C:
RT8120B没有现成的,用APW7120代换  两者可以带换吗? 不行 你换个一样的试试?

网友D:
这个电压没问题,去找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
FB反馈,要么就是有经微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没问题,去找其它地方的问题。

怎么可能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120B没有现成的,用APW7120代换  两者可以带换吗? 不行 你换个一样的试试?

刚看了一下PDF是可以代换的,但也要看外围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偏低先差反馈取样电路

还有经微短路会引起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没有测错地方,可以考虑换掉蓄能电感和滤波电容看看,要不是后续电路是否负载过重。

是这样,还有一个反馈就是全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偏低先差反馈取样电路

这块板子没有跑码时内存供电1.2V正常,我试过,如果乱动FB,跑马跑起来了你懂得!!

网友:
看反馈怎么接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没问题呢?

。。。。,有的板子就是这样的呀

网友F:
我这还有这样的一个板  问题一样  解决了 说下  我找一个一样的主板 就是这个芯片不一样 换上去还是1.2V   你修好了别忘了说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没问题呢?

华硕主板,CPU不跑码,内存是低0.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还有这样的一个板  问题一样  解决了 说下  我找一个一样的主板 就是这个芯片不一样 换上去还是1.2V    ...

现在修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主板,CPU不跑码,内存是低0.3V的。

第一次听说,下次实验一下

网友:
楼上是正确的,这里 1.2V 正常,跑码后内存供电才会有 1.5V。不要纠结了,这板 好多 822 是亮点哦

网友:
这块板子1.2v正常,认到内存才有1.5v。经过多块板子总结的。

网友:
1.2不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