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5主板 开机CPU88度!

楼主(2014-10-17):
  客户送来一块945主板说看电影卡 ,其他时候正常。进系统测得CPU温度88度,实际正常,换IO后故障一样,换CPU 也不行,从转过系统!求指点!

网友A:
看电影卡跟IO有关系吗?把CPU,硬盘,数据线,电源,BIOS,风扇,网线全换掉你看它还卡不?

网友B:
VCORE 供电滤波不良也能引起CPU温度高

网友C:
IO没问题的话换CPU看下

网友D:
一般 都是风扇转速不够引起的,楼主去试试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换一个风扇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 都是风扇转速不够引起的,楼主去试试

是啊,上次有一个客户,跟楼主的情况一样,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没问题的话换CPU看下

这种问题不像是IO的问题,是CPU还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E 供电滤波不良也能引起CPU温度高

可楼主连风扇都没有换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影卡跟IO有关系吗?把CPU,硬盘,数据线,电源,BIOS,风扇,网线全换掉你看它还卡不?

我倒觉得看网页正常就看电影不行的,是散热不良的多

网友:
这个追温度侦测信号

网友:
我也觉得是温度侦查信号的问题   但不知怎样查   !

网友:
怎么会换到IO?我碰到过一个 开机温度90多   加点硅脂搞定

网友:
楼上这些朋友答案太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