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是好的 但是老弹出QQQQQQ

楼主(2014-10-17):
笔记本键盘是好的 但是老弹出QQQQQQ       ,把笔记本内置键盘拆掉  不接也 弹出QQQQQQ   拔掉内置键盘接上外置键盘依旧是弹出QQQQQQQQ
麻烦问下各位师傅 这个肯定外接键盘是好的   现在看来是不是内置键盘也是好的   不接键盘也弹出QQQQQ
这个问题该如何去解决  ?
麻烦知道的师傅  说说

谢谢  !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这问题的师傅  给小弟说一下  该如何解决  谢谢 !

网友:
IO 问题啊 ,,你看看

网友:
接盘接口 或者KBC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一换EC试一试

网友:
看下键盘接口线路上有没有电容,取掉电容试下

网友:
解决了  分享一下哦

网友A:
我的老弹CCCCCCC,不接键盘没有

网友B:
先看看键盘插槽旁边有没有排容,如果有的话直接去掉,然后再试试

网友:
KBC排容击穿了

网友C:
测键盘接口,KBI;KBO的电压应该能见到问题

网友:
打一下键盘接口的值,再换一个EC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键盘接口,KBI;KBO的电压应该能见到问题

可能是EC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键盘插槽旁边有没有排容,如果有的话直接去掉,然后再试试

不提醒我都忘了还有电容,新板基本都没见有过,可能是修板少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老弹CCCCCCC,不接键盘没有

这可能是键盘问题了

网友:
换掉EC芯片应该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