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DS3从不跑码到CF不过内存维修(主板新手)

楼主(2014-10-17):
认真看了一天的书才敢动手的,之前都是乱摸乱搞现在才知道怎么修!

拿了客人扔下的坏板,技嘉GA-MA770-DS3,不跑码,可以点开机!
CPU供电,内存供电,桥,电池量,32。768,供电正常,时钟供电正常,晶振二脚电压正常。

网卡晶振两脚电压正常。

也不懂这样测对不对!因为主板这块没认真学!只学了本本.

下面说说不测得不正常的!

这芯片我也不懂是什么用。网上看到的别人说是什么陈列什么的

晶振二脚电压不相同。拆了
上电跑码了,但是跑CF(C开头都想到内存),换了几个CPU和内存都不行。

在网上查了一下!看到月饼老师说了一句“CF一般都是coms电路问题”
马上开显波测了一下BIOS的第一脚发现

不太清楚!!!
直线不动............死人一个
拆了,因为有二个BIOS。还有一个备胎

上电。。嘿嘿!正常了。
原来修好一块板那么多问题

网友:
不加分!因为毫无逻辑!乱来!
那是1394芯片!

网友:
没想到还是乱来!看书去

网友A:
主板没本本那么难修吧

网友B:
AMD芯片组RTC电路和32.768不参与触发 但是RTC电路不正常会引起不跑码或者挡CF   楼主只是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没本本那么难修吧

难过本本,因为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芯片组RTC电路和32.768不参与触发 但是RTC电路不正常会引起不跑码或者挡CF   楼主只是刷了个BIOS就好了 ...

嗯,不刷,BIOS坏了。用它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过本本,因为没图纸!

这板子在我们论坛就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