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k43s 内存k438j刷了9次BIOS才亮机

楼主(2014-10-17):
附上亮机的BIOS

华硕K438J 独显四显存BIOS.rar

网友:
九次。。。。耐心真好。。。。。

网友:
这个是 故障锁定 确实是维修老手

网友:
一般 故障没锁定 刷2-3个BIOS  就会放弃BIOS  问题了啊

网友:
九次。。。。耐心真好

网友A:
要是我三次就放弃了

网友B:
我只想知道..bios芯片.吹下来吹上去...来回折腾.....很是麻烦..
能不能刷好.用美纹胶带先固定一下.试试.....可行不?

网友:
要是我,五次不行就想别的办法了,楼主耐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bios芯片.吹下来吹上去...来回折腾.....很是麻烦..
能不能刷好.用美纹胶带先固定一下.试试... ...

接触不良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三次就放弃了

我会多给两次机会,再不行真心不想再刷了

网友:
哇靠,我一个k42jb的机器刷了也差多了。怎么刷都是96度

网友:
这么肯定BIOS问题啊!毅力啊!

网友:
我正需要这个BIOS。下载来看看。

网友(2014-11-20):
我的ASUS A43S 内存K438J 插电自动开机到1。2有跳变不亮。刷楼主的BIOS,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主板是哪个版本的,2.0.还是2.2还是其他的

网友:
楼主,耐心佩服!

网友:
刷这么多次,就是一开始就固定知道是BIOS了

网友:
真是不刷到好不罢休的节奏啊    要我刷两次就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三次就放弃了

你那牌子好象卖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牌子好象卖淫的

你不认字啊,看来你是常客啊

网友:
如果每刷一个BIOS程序不一样,电流跑不一样的话,我就会继续刷,   换BIOS芯片在刷,  也可以自己合成BIOS啊

网友:
华硕的BIOS  几乎都是自己合成的, 因为有的论坛上面下载的BIOS都不能用

网友:
成功属于坚持的人

网友(2014-12-23):
我的屎不触发。我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