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10-17):
我这有一个七彩虹G41 D3主板,开机到了XP滚动条就卡死了,换了内存换了硬盘都一样,重新GHOST系统,GHOST完了重启也是在XP滚动条就停了卡死了,会是主板那里有问题吗?请教一下怎么搞

网友A:
把串口拆了试下,然后声卡  然后网卡   最后就是南桥了,我遇到很多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滚动条就卡死排除法干外设

网友C:
首先检查ATX电源有问题吗?再按楼上说的搞

网友D:
硬盘问题。。。。。我修过

网友:
在进度条时候所用电流是很大的,所以先换电源,然后再干掉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问题。。。。。我修过

可硬盘已经换了,这个不成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ATX电源有问题吗?再按楼上说的搞

担心功率不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动条就卡死排除法干外设

见过经常是网卡引起的,有些连系统都装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拆了试下,然后声卡  然后网卡   最后就是南桥了,我遇到很多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是这样的,但我遇到很多是网卡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但我遇到很多是网卡和南桥

恩,的确,我也遇到网卡居多

网友:
SATA那根线有问题.

网友:
那是必须的,不要转了一大圈,最后来换电源才误功夫哦!

网友:
我也碰到过,光驱数据线坏卡滚动条的

网友:
这问题要一个一个来排查,先换换数据线或者是进COM关掉了一些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