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内存排阻引起短路

楼主(2014-10-17):
今天用示波器在内存排阻上测锯齿波 的时候,不小心探头同时接触排阻上的两个脚了,导致现在笔记本不开机了,电流表跑到0.6A就停止不动了,机器是I3的,内存是DDR3,开机用万用表测内存上的时钟是0.7V,复位是1.5V,电压是1.5V,基准电压是0.75V,什么都正常,电池也放过电了,就是不亮机,,会不会短路引起CPU内部的内存控制器坏了,导致CPU坏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机器是华硕P24E,。

网友:
好羡慕会玩示波器的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A:
谢谢指点,换了条内存就点亮了,真是郁闷,就那么一短,4G内存就报销了!

网友B:
不一定,会不是是内存上的电姐坏了呢?有测试过吗?

网友C:
点排阻两边的引脚,侧面点。不要点正面。最好是排阻边上焊线出来测试。。这样测试也比较准确

网友D:
测试下是不是内存的排阻坏了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换过内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下是不是内存的排阻坏了

直接换一条换可快确认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排阻两边的引脚,侧面点。不要点正面。最好是排阻边上焊线出来测试。。这样测试也比较准确

可很费时间啊,在讲效率的社会很少有人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会不是是内存上的电姐坏了呢?有测试过吗?

换过一条再看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换了条内存就点亮了,真是郁闷,就那么一短,4G内存就报销了!

还可以修一下啊,拿来研究研究也错

网友:
看来波波的针还是要细点的啊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现在的工艺,元器件做的越来越小,以后该不会靠显微镜才能做维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