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21 不加电经典故障 再放上少见的图纸

楼主(2014-10-17):
此机器来到故障为不加电  待机0.005  于是拆机 量也有3v  5v   开关上也有3 0 3跳变  就是不触发   习惯性的上迅维看看有没有通病  想捡个便宜  没想到论坛关于这台机器的质料少之又少  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cmos电池有电   放放电看看吧  还是一样 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啊   测量开光发出了KBC_PWRBTN# 到 ec  在测量ec也发出了PM_PWRBTN#到南桥  在测SLP_S4#没有  南桥没有工作   ?  南桥坏了?  心想是不是南桥的条件还没有满足    看图纸第一步+RTC_VCC 有 电压 第二步RTC_RST# 1.1v  心想不对啊  应该是3.3v啊  难道不触发是他引起的

于是找RTC_RST# 的电路量Q2102 没短路  G级也为低电平  R2127 20K  没问题啊  于是吧Q2102拆掉也一样 量RTC_RST#的对地阻值也正常 难道真是pch的问题    再仔细一看还有个C2104  会不会是他漏电了  也是拆掉  把Q2102装上   再测  3.3v有了 装上 按开关 只见电流哗哗的跑 屏幕出现了DELL 好了尼玛  激动不已啊    再奉上图纸

网友A:
怎么回事的按理来说 这些贴片电容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这机器电容坏的奇怪,典型的南桥收到信号没有反应,恭喜楼主秒了

网友:
楼主不错    但是3.5v  后 第一件事就是测RST3.3V

网友:
快速的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
秒杀 的节奏

网友B:
请问RST正常后待机电压多少

网友:
秒杀,楼主实力雄厚

网友C:
一个小电容就能引起的RTC_RST# 电压低。导致不开机。

网友D:
既然【量RTC_RST#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怎么还会出现C2104漏电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的按理来说 这些贴片电容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容易坏的,上星期修个DELL四代U的,好新的,还没过一年,就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请问楼主图纸从那找的,下次遇到论坛没有可以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量RTC_RST#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怎么还会出现C2104漏电故障呢?

通电的时候,有些电容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电容就能引起的RTC_RST# 电压低。导致不开机。

INTEL是会,AMD的不会只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RST正常后待机电压多少

楼主可能都忘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和图纸!

网友:
0.14  这个我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