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不认硬盘

楼主(2014-10-17):
a1369不认硬盘,是不是要刷下BIOS

网友A:
看看硬盘接口好坏 另外是怎样的不认?

网友B:
有没有换过线、硬盘;有没有硬盘供电,有没有时钟数据

网友:
测一下硬盘供电,打一下电容值,刷BIOS,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过线、硬盘;有没有硬盘供电,有没有时钟数据

还要打一下那电容的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硬盘接口好坏 另外是怎样的不认?

应该是在BIOS里面看不到,然后进不了系统吧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要测硬盘的电容到桥的电路了。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不认硬盘,会不会是硬盘坏了或者没接触好之类的。 干嘛要去想主板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