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4-10-17):
如图 VA电压没有出来,PQ222 没有导通,1脚电压没被拉低。分压电阻PR300,PR443正常,PQ266B应该截止的,但没有截止1#=6#,那么2脚应该是高电位的,问题就来了,2#为低电位,请问,-VAOFF是否高电位,还有DC/-C是低点位

网友A:
我只想说  去讯维吧   两个月后   这个电路在你眼里就是小儿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去讯维吧   两个月后   这个电路在你眼里就是小儿科,,,,,,,,,,

是吗?那你分析分析这个电路看看!

网友B:
-VAOFF 是低点位的,问题是DC/-C这个信号有点麻烦!I/O发出的

网友C:
-VAOFF是高电平,DC/-C低电平 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VAOFF是高电平,DC/-C低电平 应该是

好像不是,VAOFF是低电平,这点应该可以确定

网友:
DC-C要为高,让三极管导通 PR300和PR443就进行分压了

网友:
-VAOFF 必须为高,DC/-C须是低电平才能出公共点,也就是也就是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PU113的PG正常工作时应该为低,PQ270的5脚为相对高电平,这下明白问题出在哪了吧?

网友:
DC/-c低电平,适配器模式时候,PQ266A不导通,VA+通过PR300和PR443分压,得到约9.5V电压,送往PQ222第一脚,Vg=9.5  小于Vs9.5V,符合该MOS Vg<Vs4.5V的导通条件,PQ222完全导通 产生VA。

网友:
电路图   还的慢慢细心的的分析。思路移动要清晰

网友:
支持你去实在,报个远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去讯维吧   两个月后   这个电路在你眼里就是小儿科,,,,,,,,,,

兄弟说出我的心里话了

网友D:
从字面意思理解—VAOFF应该是关闭VA(关闭公共点),也就是说他要是低电平的话,就把公共点关闭了,第二个图应该是个过压保护电路,检测VA电压的,如果VA电压过高的话会发出一个PG使PQ273导通,从而拉低VAOFF,从第一张图;来推理的话PQ266B的二脚必须要为高电平才能使PQ222导通产生公共点,这样的话,-VAOFF就必须为高,DC/-C必须为低。这样才能和OVP电路对上,至于DC/-C这个信号我估计可能是电池校准的时候用的。

网友:
楼主最好说一下机器型号,或者放个图纸出来也行

网友:
8楼9楼是正解

网友:
这是个适配器跟电池供电转换电路。当适配器供电时VIN通过PD16、PR450使PQ270的3、4脚通短接其1、2脚 使-VAOFF为高电平,PQ266B截止,PQ222 导通。当拔下适配器只用电池供电时,PQ270的6、1脚通-VAOFF为低电平,PQ266B导通,PQ222 截止。至于DC/-C信号,图纸不全,不好分析。

网友:
这图纸是  索尼机器上的吗

网友:
13楼分析的很详细,顶一个,不愧是基地出来的

网友:
分析就画在你原图上

网友:
VAOFF为高。DC/C为低这才是正常的状态。

网友E:
大概看了下 AC模式的时候  -VAOFF为高截止PQ266B 使得PQ222控制级有 9V左右电压
DC/-C必须为低

其实楼上的好多分析 都是迅维学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VAOFF 是低点位的,问题是DC/-C这个信号有点麻烦!I/O发出的

-VAOFF 是低点位的?   那PQ266B是个PNP的管子,它导通了PR300不就失去与PR443一起分压的作用了吗?
PQ222的G不小于S不就无法导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概看了下 AC模式的时候  -VAOFF为高截止PQ266B 使得PQ222控制级有 9V左右电压
DC/-C必须为低

版主你好,确实是这样分析的,AC模式的时候DC/-C必须为低,但是-VAOFF 实测现在的地电位,而且分析-VAOFF 电路VA+电压经PD31,R446,R445到达PQ270的2#是9V这样,那么-VAOFF又是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字面意思理解—VAOFF应该是关闭VA(关闭公共点),也就是说他要是低电平的话,就把公共点关闭了,第二个 ...

谢谢楼主,问题是,-VAOFF现在为低电平,PQ266A是导通状态!而DC/-C出自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确实是这样分析的,AC模式的时候DC/-C必须为低,但是-VAOFF 实测现在的地电位,而且分析-VAOFF ...

建议先刷个BIOS试一下,不行的话就用最简单的方法认为把DC/-C信号拉低

网友:
看来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