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开机0.7A不显

楼主(2014-10-17):
 Z460独显,开机电流0.7A不跳变。那都没测直接刷南桥跟EC BIOS,问题依旧。测各电感电压都有。上BGA换了个拆机HM55。问题依然如此。只好静下心跑电路了。发现在放不放内存都是0.7A。一般是没检到内存吧。测得 给内存复位DRAMRST#没有,测上拉R301有1.5V。那么DRAMRST#是SM_DRAMRST#经Q27来的。Q27G极有3.3V。SM_DRAMRST#有个下拉直接到CPU,测对地正常,那就是CPU没发出SM_DRAMRST#。要有SM_DRAMRST#的前提是VDDPWRGOOD_R要有1V多。 VDDPWRGOOD_R是DRAM_PWRGD经过电阻分压得来的
。DRAM_PWRGD有3.3V两个电阻正常。那就是CPU把VDDPWRGOOD_R关闭了。要想有VDDPWRGOOD_R的条件是CPU收到好的SYS_PWROK
再测R397时发现对地短路了。问题估计就是这里了。把R397拆开测得ICH_POK短路,南桥未短。ICH_POK是EC经R258发出来的。再拆R258测EC那头短路了。拆了EC就不短路了,说明是EC短路了。跟朋友那里拿了一个KB926换上测不短后上电 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网友A:
没有看懂 是哪里复制来的吧

网友:
这个分析很透彻

网友B:
不怎么会上图 现在也上错顺序了

网友B:
第一个图放后面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 是哪里复制来的吧

几年才发一次,对于我来说发图文挺难的。没发好。请你见谅。但TMD不要说是那里复制来的

网友C:
这个贴子乍看起来确实有点难理解,但楼主讲述的在情在理。根据我所理解程度谈谈自己的感受:正常时内存复位DRAMRST#应为高电平,当Q27G极有3.3V高电平时,那考虑的只有S极 的SM_DRAMRST#是高还是低了!正常时应为高电平,电压为多少不知,但起码应接近1V左右才能使Q27截止。SM_DRAMRST#是进CPU里面的,要使SM_DRAMRST#为高电平则必须是VDDPWRGOOD_R要有1V多。VDDPWRGOOD_R经过电阻分压并进CPU里面了,只有当SYS_PWROK正常时CPU才输出VDDPWRGOOD_R高电平,才会输出SM_DRAMRST#高电平,才会使Q27截止并输出DRAMRST#高电平。楼主提供的插图应是缺了一张。就是VDDPWRGOOD_R到CPU,CPU到M_DRAMRS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才发一次,对于我来说发图文挺难的。没发好。请你见谅。但TMD不要说是那里复制来的

这不像是复制来的。只是图的顺序错了,。分析 的也很到位,由内存无复位再到CPU没收到SYSPWROK  再到EC短路,SO MUCH GOOD

网友D:
cpu没收到syspwrok,桥也不管,还会发出复位吗?cpu没工作,还会寻址?

网友:
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看了三遍才看明白,可惜那个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没收到syspwrok,桥也不管,还会发出复位吗?cpu没工作,还会寻址?

理论说有检测,但实际中有些是不检测那么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几年才发一次,对于我来说发图文挺难的。没发好。请你见谅。但TMD不要说是那里复制来的

久不发贴,忘了怎么发了,楼主建议经发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会上图 现在也上错顺序了

在要放图的地方,点一下上传的图低,这样发出来的贴就不会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放后面才对

看了几遍看明白了,所以放在那我都可以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久不发贴,忘了怎么发了,楼主建议经发贴就好

我是见论坛有人碰到Z460、G460开机 0.7A解决不了 才发的。最嘿讨厌一发上来看不爽就说人家复制抄来的。骂你坑人的。不就是个经验贴吗?有必要一句话把人家否定了

网友:
还是最好先判断问题再下手啊

网友:
楼主时序研究的真深,自槐不如

网友F:
楼主说一下到底是ec的第几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子乍看起来确实有点难理解,但楼主讲述的在情在理。根据我所理解程度谈谈自己的感受:正常时内存复位 ...

都是高手…………

网友:
分析透彻 好帖子 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虽然看了几遍模模糊糊懂点LZ的一意思   但是LZ思路很清晰啊   高手啊

网友:
ICH-PWROK 好像是由SB 发出的吧 我记得 这里是由EC发出嘛????

网友:
好 学习了真好

网友G:
图不对哦。什么情况

网友:
经验是要靠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一下到底是ec的第几脚啊

你自己搜一下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不对哦。什么情况

图位置放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啦的

网友:
楼主的这些开机顺序中来的???

网友:
谢谢LZ思路清晰的理论,让新手大开眼界。

网友:
一个字神,楼主把PG吃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