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变大的你们见过吗

楼主(2014-10-17):
有个华擎的G41大板,不跑码,测试没有cpu供电,再测供电管理没有en,再测内存供电,3.4v,我的妈妈啊,联想到原客户的内存也坏了(可怜我两条512,因为刚开机能跑,就是卡内存),
内存供电是采用fp6321a+上下馆的pwm方式控制,但是测量发现上下管控制电压不对,上管竟然7v多,下管1v多,用示波器一打,上管竟然是下方波,下管倒变成上方波了,这不颠倒了吗,马上开干,搞上一个9214,开机竟然一模一样,,,,,,,真是头一次见过这种毛病啊,这个板DDR2和DD3都可以插。
fp6321a+,7脚2v多,请问还有什么脚控制这个芯片吗

网友A:
测了一下fp6321a 1脚boot 9v,5脚vcc5v,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B:
换个控制芯片看,有时候换就正常了

网友C:
前几天刚修了块ASUS 内存电变成2.2V  跑C5  一个六角芯片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控制芯片看,有时候换就正常了

控制的芯片换过了

网友D:
检查下内存的串口数据、时钟及SPD脚位。

网友:
FB这个信号测过了吗,还有打一下值是不是阻值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内存的串口数据、时钟及SPD脚位。

不过内存是要查这个,但电压高应该跟它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修了块ASUS 内存电变成2.2V  跑C5  一个六角芯片坏引起的。。

六角芯片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了一下fp6321a 1脚boot 9v,5脚vcc5v,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应该不关这里的事,查反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控制芯片看,有时候换就正常了

难道你怀疑换的那个芯片还是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过内存是要查这个,但电压高应该跟它没关系吧

这个板DDR2和DD3都可以插,根据内存信息识别,输出相应的内存供电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DDR2和DD3都可以插,根据内存信息识别,输出相应的内存供电电压。

DDR3电压也在1.5V。DDR2电压在1.8V ,有1.2V的吗?好像DDR4代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DR3电压也在1.5V。DDR2电压在1.8V ,有1.2V的吗?好像DDR4代吧

哪位大侠说过1.2V的?也就是你了!

网友F:
波形不对,除了换IC 和上下管, 你得仔细看看是否掉件了 。波形正常单纯的电压偏高偏低 反馈这路,此外很多主板用了IO 或者 UP6262 这些控制内存电压实现超频,也要注意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波形不对,除了换IC 和上下管, 你得仔细看看是否掉件了 。波形正常单纯的电压偏高偏低 反馈这路,此外很多 ...

o ,上下管我也换了,pwm芯片1脚boot相连的小电容我也换了一下,现在boot脚已正常5v多一点,但是内存供电虽然是1.7v,但是波形很乱,仍旧不跑吗

网友:
主板是TP43E,不是G41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反馈

网友:
D2  D3  都支持的应该有调压功能,重点看看 VREF或FB脚的外围

网友:
电压都不稳,可能和反馈叠加有关

网友:
这个板子没弄过,楼主看看板上有无内存电压的跳线,早期有些主板两种不同内存需使用跳线设置内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侠说过1.2V的?也就是你了!
没有跑码前1.2V。DDR3是正常的

网友:
技嘉的主板有这个问题!内存电压偏高。

网友:
看看这对场管是损有问题。。。

网友:
查下VREF,这是重点对象啊,一般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