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u 无cpu供电

楼主(2014-10-17):
开机  电流跳变到0.75不动     测量所有电感   发现cpu供电电感pl1  没电   pl4有1。多
供电芯片95837

1pin  3.8v
2pin  0v
3   4   5  pin  1.2v
6pin    1.3v
7pin   3.3v
8pin   1.2v
21 pin   8v
22pin    1.8v
23pin    1.5v
24pin   6v
31   32   33 pin    0v
34pin   5v
35pin  1.0v
36pin  5v
理论不行   求各位师傅指教
图纸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晕死,貌似集显供电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B:
这机子 先刷个bios试试吧,内存检过去了么,那组供电是核显的

网友:
这是集显供电煤出来,按不跑U修

网友C:
这机器应是没过内存,导致无集显供电。

网友D:
这个情况应该看下复位有了不,。跑码没。跑到哪里了

网友E:
要先跑马剪过了内存才出的电压,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测一下内存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先跑马剪过了内存才出的电压,刷个bios试试

BIOS,25M都会引起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应该看下复位有了不,。跑码没。跑到哪里了

应该要集显供电出来才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应是没过内存,导致无集显供电。

先测BIOS,25M,内存复位,基本能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晕死,貌似集显供电啊

看截图是,但是不是还由楼主指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 先刷个bios试试吧,内存检过去了么,那组供电是核显的

也可以换CPU看看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提点  cpu是板载的     刷bios好的

网友:
bios 链接
联想V490U可以帮助大家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0897-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网友:
刷bios  25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截图是,但是不是还由楼主指证一下

跑码过内存就有电了

网友:
系统没有检测过内存,不会出这个电压的

网友:
换U   换内存   bios  不行 直接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