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LTN140AT07重影通病

楼主(2014-10-17):
查了论坛关于LTN140AT07重影的帖子,有个帖子说补上QAV1,和QAV,。我补上这两个三极管故障依旧,后来是换的FRB1好的。注意FRB1阻值不同重影的距离也变化,有这个屏的有兴趣可以研究下

补充内容 (2014-10-18 14:16):
图在20楼

网友:
FRB1是什么管

网友:
没修过三星机器  有遇到 这机器参考一下

网友:
是个电阻,我换的563贴片,原来屏上侧边缘有条粉色亮条,换了电阻后亮条也没了

网友:
屏修得少哎,frb1 电阻标准值多大,不是56k么,下次遇到对下实物,是控制什么的哎

网友:
屏好少修,一般是换

网友:
一般有亮线的放弃了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楼主的研究出来了吗

网友:
亮线,多亮点等等都不修,连LED的也不修

网友:
不是屏坏的那种两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研究出来了吗

已经修好了,测试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测试ok

是那里问题吗,图文分享一下

网友C:
楼主能上个这个屏的图纸吗?

网友:
屏的资料少,一般直接换了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D:
FRB1这个电阻你换的是多大的呢?

网友:
补上维修图 原故障重影和换393贴片故障还原 这是没有安装QVA1.QVA2三极管,和换好RFB1电阻的图
这好似修好后的,相机烂凑合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上个这个屏的图纸吗?

补上图了,在2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FRB1这个电阻你换的是多大的呢?

帖子里写错了是RFB1 我换的563贴片 56k

网友:
这次明白了,楼主好大方

网友:
同样换了RFB1,563的电阻,重影消失,但是还图像还在滚动闪烁,有粉红色亮带,也在上下滚动闪烁。

网友:
路过正好看到,以后见了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上图了,在20楼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