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苹果笔记本版号是怎么看的

楼主(2014-10-17):
弱弱的问下,苹果笔记本版号是怎么看的

网友A:
苹果a1278的主板,我看了半天,只有内存槽上有代码,但感觉不是版号

网友B:
反正我直会看板子上的。有个820-XXXX-B(A) 。。。。像K91F。。K开头的版号。我就不知道在哪里看了。
一般直接找820-XXXX都可以找到的。祝楼主好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直会看板子上的。有个820-XXXX-B(A) 。。。。像K91F。。K开头的版号。我就不知道在哪里看了。
一 ...

谢谢,找到820-xxx,字打的很mini。

网友:
这个820-xxxx一般藏的都很隐蔽,颜色和板子也差不多 老款机器上的贴纸会写类似m98 之类的板号 新机器不会看

网友:
越高级的东西它就越神秘   真BT

网友:
没修过苹果几时会机会要认真看下

网友C:
都是在内存槽上的,不过不是像普通本子上是白色的丝印,

网友D:
这种修的少 ,还真不到在那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找到820-xxx,字打的很mini。

呵呵 这个也许就是版号 苹果的版号不明显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饼哥教过,可回到我这里基本没修过,都还回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 这个也许就是版号 苹果的版号不明显

版主出点之方面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修的少 ,还真不到在那里了

我们这连装苹果系统的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在内存槽上的,不过不是像普通本子上是白色的丝印,

下次修到的时候上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a1278的主板,我看了半天,只有内存槽上有代码,但感觉不是版号

凭代码应该可以查出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出点之方面的教程

苹果的东西我可出不了教程
多摸索吧

网友:
820-xxx-x这个不是丝印的,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