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毕业修好的第一块板

楼主(2014-10-17):
下午来了块板子,索尼   HK6 MB的。接上电源待机0.01正常,按下开关跑到0.15后就掉电。直接拆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值,看各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和公共点是否有短路。都挺正常啊!插上电后公共点出来了,待机3 5V也出来了,可能是后面的电压没出来。慢慢查图纸,查到1.8V的集显供电时,问题来了 ,VIN是有3V的,可是按下开关的时候EN脚无电压。心里就嘀咕可能是这个3V没有吧。再去找3V的来源, 看来这里,原来+3V是由MAIND控制的。可是MAIND一直低电平啊,这可让+3V怎么出来啊!只好再去找MAIND的来源。 ,看到这里其实已经差不多了,PR347的前端有15V,可是后端怎么都没15V。PQ243在没开机时是9V,15V拉低那是正常的,可是开机当PQ243为0V时,MAIND还是没电压,原来是这个PQ243坏了。换个就OK了最后来个亮机的图片吧

最后感谢我的好师傅,迅维ID:祥伟(他人很好的)然后感谢徐老师和月饼老师的细心讲解(那个,老师!你教的我都还给你了,那学费的话,你看什么时候方便打给我吧!)

网友:
0.15掉电,应该差不多是2级转换

网友:
pq243击穿了么 这种情况 上拉电阻坏的多

网友:
好点思路了

网友A:
去讯维之前最好有点底子

网友B:
后面红色的字:不明觉厉。

网友C:
奎哥进步真的大多了,,,我还在努力的焊桥。修通病,管子

网友:
我联管子都风不清

网友D:
上迅维学会推理了,真了不起。

网友:
是不是在迅维学两个朋比在外面学一年还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迅维学会推理了,真了不起。

看你的也不错,要不要去加强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奎哥进步真的大多了,,,我还在努力的焊桥。修通病,管子

不努力学一下理论,来秒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红色的字:不明觉厉。

幸好那师父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讯维之前最好有点底子

没底子就要加倍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努力学一下理论,来秒杀吗

用上图纸的时候很少,都一修,毛病都是比较明显的,用上图纸没供电也就简单的推到管子,天天看同学们那么多疑难杂症,我碰不到,,,我那地方就是老机器比较多,新机器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上图纸的时候很少,都一修,毛病都是比较明显的,用上图纸没供电也就简单的推到管子,天天看同学们那么 ...

慢慢都会有的,只是说迟点而已

网友:
  看你 写的语言 这么段 应该就是 秒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