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宵杀掉2台三星R18 R25笔记本,问题源自一个小电阻,貌似是通病??怎么没人提到过?

楼主(2014-10-17):
废话不多说,昨夜奋战一宿灭掉2台三星笔记本 R18 R25

外形是一模一样的,板型是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一模一样的,芯片组不同,R18是ATI R25是intel

故障现象:1.不触发,无待机电流和待机电压
               2.不触发,有0.01A待机电流无待机电压
               3.插上电池能触发,不插电池不能触发
               4.触发后掉电,电源灯一闪就灭
               5.偶偶能点亮,也能进系统,也能充电,但机器会很频繁的检测不到电源适配器,背光一暗一灭反复,就像有人不停地插拔电源头一样.

故障原件:R515或R516,正常值是100K,测出来R516只有5K,换掉前面故障全排除

R515 R516是保护隔离控制管Q507(AP4435GM)的G极控制脚上的2个100K分压电阻,它的损坏直接影响到Q507 D极输出的VDC总线电压偏低导致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实测VDC才2V-15V,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9V

R25也是同样的问题

故障原件:R17或R16,正常值是100K,测出来R517只有50K,换掉前面故障全排除

本来想传图的,但是IE8.0好像兼容性有点问题,上传不了,换了个浏览器行了

R18的故障位置

R25故障位置

难兄难弟合影

至于维修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折腾了我一夜,本来是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起因是下R18电路图没注意板号,导致看不懂电路图迷茫了许久^_^

网友:
谢谢分享 遇到了 试试

网友A:
ac检测信号不正常导致的,电阻变质 不过偏小的不多见

网友B:
楼主捡到大便宜了,恭喜。。。。。

网友:
小元件大故障啊

网友:
高手太高了

网友C:
电阻变小了少见啊,几乎都是变大的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捡到大便宜了,恭喜。。。。。

都说了折腾了一夜,老婆没搂,白天打盹,头痛头晕,精神不振!还捡到大便宜了?

网友:
楼主上点图,看起来会舒服一些,加分更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小了少见啊,几乎都是变大的

以前刚学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检测信号不正常导致的,电阻变质 不过偏小的不多见

是啊平时遇到基本是偏大的

网友:
变小了确实看不懂啊,和以前ASUS那个一样吧,用小了

网友:
电阻变小了   昨天修个机器  电阻100k只有50k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过电阻偏小的

网友(2014-11-18):
电阻我都是遇到变大的还没遇到变小的

网友(2016-03-19):
学习到.不错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