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故障CPU保护

楼主(2014-10-17):
板子型号:华硕 M3A
CPU主电源芯片和辅助芯片:主芯片为L6740L  辅助芯片为6743
故障:点击开机键无反应,拔掉CPU的4PIN可以正常开机,CPU供电乱序引起保护。
现在板子的状况:CPU上的储能电感全部已拆除,再插CPU的4PIN可以正常开机。
下面我直接上图,此图为在开机状态下实测的电压,麻烦老师们把2张图片组合看下,谢谢。图片还有文字说明,只想找到辅助电源芯片代换。
这里的辅助芯片的EN电压为内部产生的。各个场管的对地阻止正常,在500-700之间,上管G和S级阻止统一,下管也一样统一,上管D级都为11.97V,下管D级不统一。

补充内容 (2014-10-18 12:37):
由于电路绘制有问题,以上图作废了,重新发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0368-1-1.html请老师们知道告诉下,谢谢。

网友A:
其实我建议拆一个上管,开一次机,直接拆完为止

网友B:
EN脚都连在一起的,电压不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N脚都连在一起的,电压不可能不一样的。

老师现实就是这样啊,用万用表去测试5个都相连,之间又没什么电阻相连,万用表蚊鸣档测量相连显示为000,我也奇怪啊,这么相连电压不一样,应该也会给拉低啊,,可第一个和第二个辅助芯片的EN就是为3.31V,而后面几个都是0.1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建议拆一个上管,开一次机,直接拆完为止

我也想这样的,可我对它们打对地阻值都正常,而当我对电感对地阻值时,发现对地阻值是43,我想是不是CPU虚焊问题,我就看场管的对地阻值正常,我就直接去拆电感了,拆除电感发现插4PIN可以开机了,可是我测量条件的时候,发现主芯片条件满足,发出1.71V的PWM给辅助芯片,可问题就出现在辅助芯片这里,第一相和第二相上管有出电压,可其他几相上管不出电压,下管出电压。应该5相上管同时出电压的,给CPU核心供电,而当储能电感达到一定峰值时,导通下管,会对储能电感进行放电,当储能电感达不到CPU所需的电压,又会开启导通上管对储能电感进行充电,循环这样对CPU所需的电压进行供电。同时配合VID识别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现实就是这样啊,用万用表去测试5个都相连,之间又没什么电阻相连,万用表蚊鸣档测量相连显示为000 ...

绝对不可能!你仔细看看它们之间有没有断线的,EN是谁发来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有上管短路的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
EN有断线飞线吧,驱动芯片肯定是坏掉了全拆了吧,千万不要上电,焊回电感前打打每个MOS管,再换上电感和驱动芯片上电测试。

网友:
插4P保护的原因是12组输出的电被345组下管直接对地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可能!你仔细看看它们之间有没有断线的,EN是谁发来的?

老师不好意思,我也不相信相连在一起这么会电压不一致,我重新测量了下,我修改了图片,麻烦老师看下,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036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不好意思,我也不相信相连在一起这么会电压不一致,我重新测量了下,我修改了图片,麻烦老师看下,谢 ...

靠!这图是你绘制的?不是图纸啊!自己绘制的肯定不准的,建议更换EN脚电压低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这图是你绘制的?不是图纸啊!自己绘制的肯定不准的,建议更换EN脚电压低的芯片。

老师啊,没电路图,上次那个图搜索到L6740L说明来的,现在我也感到郁闷,就实际好好测量了一下,真的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