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8020显卡HNNIX H5PS1G63EFR显存花屏通病

楼主(2014-10-17):
  最近引起,出来大家借鉴下,
  HNNIX H5PS1G63EFR显存故障 显,花, 偶尔类,遇到机器 HP 4411S DELL 1440  通常是 0728020卡。相同机器遇到下4-5了,显示 了,容易维修问题,其实引起,所以应该病。
  SANSUNG 001 K4N1G164QE-HC20  还有型号 遇到例,具体机器记得了,模糊记得联想G4*0. 希望大家注意下这类故障。

网友A:
显卡跟显存误判切实很大。

网友B:
现存花屏修起来比较麻烦
这个什么型号的现存爱出问题 还值得大家探讨

网友C:
显存引起花的话,会软件可以测,只可惜那时我不怎么学这个,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存花屏修起来比较麻烦
这个什么型号的现存爱出问题 还值得大家探讨

用软件超频再测,是可以测出来的,我有那个软件,但不会搞那系统,版主会搞吗,共享给你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跟显存误判切实很大。

两个太相近了,所以加热显卡的时候同时也加热到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引起花的话,会软件可以测,只可惜那时我不怎么学这个,哎

笔记本显存花屏相对 台式机不是很好测的,有时候花的你眼都看不清怎么测呢?

网友:
两个太相近了,所以加热显卡的时候同时也加热到显存了

网友:
我这个Y560估计就是显存的问题  外接花屏 内接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