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进液L600

楼主(2014-10-17):
同行送修一台L600说是进醋了, 好吧,进水进饮料的都不稀奇了,今天还来个进醋的。同行说他拆开看过EC上烧了个洞,所以就拿来让我修了。发下机器就走了。拆机 板子拿出来后很干净,应该是同行清理过的,EC上烧了个洞。把EC换号后不加电。量了一下3.3V 5V待机正常。量了一下开关2.67V,按开关可以拉低。但是觉得电压有点低了,找到L600图纸查EC待机条件,发现EC待机电压AVCC这个脚也只有2.67V左右,不正常,追查待机来源,经过一个L22的电感和一个R583的一个2.2欧姆的电阻更名叫+3VPCU。 查找+3VPCU,发现+3VPCU是来源于RT8210这个芯片PWM出来的电压,测量电感上有3.3V输出,打了下值发现电感到L22这个电感有57欧姆的阻值,经测量L22电感是好的。那么就是那个2.2欧姆电阻有问题了,找到R583测量阻值变为55欧姆,换掉2.2欧姆的电阻后,按开关可以正常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网友:
附上图纸和备份下来的BIOS版号为DATE2DM8E0-REV-E独显

网友:
求各位看帖的各位爷,给我加点分呗。

网友A:
感觉2R2电阻CPU供电的地方坏的多

网友B:
进水机最容易出现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C:
因为EC吃醋,把气都撒在了R583身上了!

网友:
分不白加,图纸BIOS 收藏了

网友D:
故障判断很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因为EC吃醋,把气都撒在了R583身上了!

呵呵 EC吃醋 自己也挂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EC吃醋 自己也挂了 ……

哈哈!忘记说了,凡因吃醋大打大闹者,都会两败俱伤。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EC吃醋 自己也挂了 ……

版主,你不知, 下班之前还有个 G480 进油的, 我命天看看能修好不,修好了也发下给兄弟们开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2R2电阻CPU供电的地方坏的多

上个月遇到一台就是这个,DELL的换一个就好,拆开就可以看到,这样修板太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最容易出现电阻阻值变大了

还有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EC吃醋,把气都撒在了R583身上了!

所以两个都要干掉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判断很准啊,

时序来,你也可以的

网友:
那么快找出故障点,时序学的不错

网友:
我只想说这样的机器还有吗? 发我几台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