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800 512M 显卡挡2A 不显示 有紧密的报警声,,怎么修?

楼主(2014-10-17):
影驰9800 512M 显卡挡2A 不显示 有紧密的报警声,,怎么修?

原来是花屏的,字和背景都花 大花。。。加焊GPU后 变成这样了。。。。。开机跑到2A 停了,,,不显示 有紧密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报警声,,怎么修?
挡2A时 键盘小数字键 灯能亮 按关 灯能灭。。。按三热键 电脑能热重起。。。。
拆下双BIOS 后 认不到显卡。。跑到2E 报警的。。。的。的
用NVFLASH 测试  能认到BIOS信息。。。 难道是桥挂了???其他地方没动过呢。。

网友A:
看图片还行啊!重植下GPU吧。

网友B:
除了重植一下GPU还是注意你加焊的时候没有撞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还行啊!重植下GPU吧。

就担心他有没有加焊坏,或撞件了

网友:
肯定GPU挂啦。

网友:
报警后你按重启键看看能亮不!我手里有个显卡就是正常开机不亮报警!按一下重启键或ctrl  alt   del  就嘀的一声亮了,驱动啥的都正常,就是不能关机,正常关机后再开机还是一顿报警!也挺奇怪的!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有问题,可以考虑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测试BIOS的片选脚,一脚有高到低的电平跳变,可以先刷个BIOS(也有可能GPU)

网友:
看看显卡金手指附近电容有掉的没有

网友:
把桥换掉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 个T510的,跟你的情况一样,换了南桥才好的

网友:
像这样一般都是显卡挂了,可能是你显卡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重植一下GPU还是注意你加焊的时候没有撞掉件了

加焊的时候,我固定得很好的。45MM的风嘴 上风245度后 10秒左右 我就轻轻推动了一下GPU 能动后 我就停火了。。。没见有爆株。应该不会挂吧?

网友:
NVFLASH 能认芯片 也表示挂了??以前不是说能认芯片说明是好的吗?

网友:
加焊不成功,连珠了,要重植

网友:
挡2a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C:
但原来是可以亮的,只是花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原来是可以亮的,只是花屏呢

重植gpu,花屏先用mats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重植gpu,花屏先用mats测试

加焊前大花,基本看不出字了。我就懒得用MATS了。想直接加焊,谁知道,加了就不显示了,但还能认到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前大花,基本看不出字了。我就懒得用MATS了。想直接加焊,谁知道,加了就不显示了,但还能认到核心。 ...

盲测啊测完后在好机器上看report.TXT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