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重装系统后,放视频卡

楼主(2014-10-17):
最近老板回收了许多的二手机,发现华硕笔记本重装WIN7系统后,用播放器看视频很卡,原先也是WIN7系统,自己手上的系统装到别的本子上都没事,只有这几台不行,一台是AMD的,一台是两核的,换也几个系统也不行,硬盘也换过了,请问各位,这种是怎么回事呀,FLSH那个也修复了,也是不行,

网友A:
最新的flashplayer ,也是更新过的,

网友B:
除了播放器看视频很卡外,运行其它程序呢?若全都卡,AMD的试换个U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吗

网友C:
我碰到过玩QQ游戏黑屏的,只要把显卡驱动更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先去官方下个显卡驱动
排除软件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把显卡驱动更成最新,然后多换几个播放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升级下bios试试

驱动人生的驱动也可以试一下,但可能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玩QQ游戏黑屏的,只要把显卡驱动更新一下就好了!

有些玩大型游戏黑也是更新最新版的驱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播放器看视频很卡外,运行其它程序呢?若全都卡,AMD的试换个U试试。

看意思应该只是看视频卡,可能是软件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flashplayer ,也是更新过的,

这个用播放器,应该不用考虑吧,网页的可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