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 接飞线后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4-10-17):
请教各位个问题 我一台联想笔记本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但能用电池正常开机,维修检测插入电源时有电流,然后维修人在主板上从电源接口做了两条飞线,现在能用电源适配器正常使用,说是某个电源接口附近一个模块坏了。请教这种修法有什么隐患吗?跳过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
没事的,放心使用吧

网友A:
这中情况是要返修的前奏啊。

网友B:
你看下电池还可以用不?如果不能用了,估计是直接跳过了保护隔离了

网友:
你是用户?
首先不知道维修者给你飞的线是在什么位置 你自己试下要是一切正常 估计问题不大
维修中 飞线解决问题很常见 不必担心 !

网友:
报上板号,上几张相应位置的图,坛子里就给你确定了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飞的应是保护隔离。

网友:
维修人员给你有保么?有保则你不用妄费心思,风险是他们承担。他比你还担心这个问题啊,要知道谁都不愿意白忙活的。

网友:
能充电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中情况是要返修的前奏啊。

只要能充放电,基本没有是这个原因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电池还可以用不?如果不能用了,估计是直接跳过了保护隔离了

但不用电池,单用电源也可以,省时安全

网友:
谢谢大家哟,我现在是不用电池,单用电源的。电池试了试能充就撤掉电池了。没想到修的这么简单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