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没有触发就有南桥待机电

楼主(2014-10-17):
今天修了台Z470本子 是二修了  很奇怪按照广大的时序 应该触发之后才有南桥的待机  现在是没触发就有南桥待机 裸板上电 测试待机0.007A 按下开关上到0.084掉电  把CPU拿掉 电流能上到0.155 不掉电

网友A:
目前本人也在修一个纬创的,故障类似,黄老师说插上CPU,用示波器双踪下降沿触发 看那个先掉,然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本人也在修一个纬创的,故障类似,黄老师说插上CPU,用示波器双踪下降沿触发 看那个先掉,然后...

你的意思是可以同时追踪两个信号吗?没有示波器,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晕晕的。

网友:
广达主板查一下HW什么G的那个信号了,楼主想起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可以同时追踪两个信号吗?没有示波器,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晕晕的。

没有示波器就不用谈追踪了,意思是用示波器下降沿测一下那个电压先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本人也在修一个纬创的,故障类似,黄老师说插上CPU,用示波器双踪下降沿触发 看那个先掉,然后...

请问楼主修出来了吗,到时记得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修出来了吗,到时记得分享哦

修出来了 是CPU坏了 能点亮机子 进系统了 但是 现在不亮 能上电到0.9A左右的电 估计现在广达主板没有触发就有南桥待机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