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L600-20L东芝笔记本的不加电故障

楼主(2014-10-17):
      今天同行拿块东芝L600-20L的裸板给我,刚开始的时候EC短路,更换后,待机正常,就是开不了,现在客户催的急,没办法只能拿过来找我了。
      先别废话先,上型号图(后来叫同行拍照传来的) ,阻值就懒得打了。(各位修板的第一要决内含有打阻值,你们不要省了哦)。直接上电测吧
      EC的供电,3.3V正常

。EC的复位,3.3V正常 。EC的时钟,请看示波器也正常,
      注意亮点了 BIOS片选脚的电压为2.8V换了两个万用表都是测都是2.8V,看一下用示波器测的波形

,接下来测一下ACIN,

,你没有看错就是2.2V。
      也许高手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对刚学会理论的朋友来说,经验没那么多,我才写上此贴,让大家看看的下次不要钻牛角尖,加速维修。老鸟们尽量加分了,别丢砖块就行,哈哈
     先不说这个,咱还是先把板修好要紧,等会再解释吧,刚才测了,EC的供电,时钟,复位,BIOS,ACIN,还要再测什么呢,对了就是还有休眠信号,这就去看看它。 什么0V,看来不仅是看它,还要和它聊聊天,哄哄它出来了才行。猜想,不上电就是它造成的吧。
    经追查,LID信号到这里,既然到这里来了,就简单说一下这里面的两个常用信号吧!
    LID591#合盖休眠开关,正常开机的机子是高电平3.3V。
    DISPON一个开启信号,至于什么呢,先卖个关子,想必大家在修暗屏,外接正常内接不显时都会想起它吧?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了吗?
    D17,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大家没忘记吧!
    在这个电路中因为有D17的关系,在不管DISPON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情况下,都不会拉低LID591#这个信号,影响到不开机,只有在合盖时LID591#为低电平,通过D17拉低DISPON,使电脑进入休眠状态。可现在LID591#为低啊,那就只有是MR1,R311和EC的原因了,但EC换了,暂时排除吧(排除前也打过值)。
    好吧,先拆了MR1,再接上电源,懒的测电压了还是直接按开关吧(省事),什么竟然能开机了,速度上U和内存,外接也可以显了。哈哈,这不是送钱来的吗?这步忘了拍图片了(同行只给了U,内存和板。只能修到这里了)

    接下来系统性的总结一下这次维修经过了:一,ACIN之所以为2.2V,是因为要连到 Q33开启电源指示灯,这里我是这样理解的,只要这灯亮了,ACIN就可以当它是正常的,不一定要是3.3V,反正这板正常亮机之后,我再测也是2.2V。
     二,BIOS的片选脚在我们平时修板测量的时候都是3.3V,可这板是2.8V(亮机时测也是2.8V),你们不要认为这样是不正常,钻进去维修这里,那就麻烦了,所以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用示波器测,以示波器为准
    三,这板其实就是拆了MR1就修好,我们这边一般都用不到休眠这个功能,所以装不装都无所谓
可能我写的有点语无论次,那都是加分有点少的原因,没有动力学语文的后果,请大家加点分让我有动力学语文吧!

夕阳。天使 + 2 赞一个!

网友:
很好,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你做的真不错,我能加你的QQ吗?能的话请你给我发信息好吗?

网友B:
17B 看着着实不错

不触发的这种修起来还不难  理清思路就好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17B是什么东东?不明白,理论知识太差了,看来得努力学习了。看来修东西,还是要查各项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B是什么东东?不明白,理论知识太差了,看来得努力学习了。看来修东西,还是要查各项条件的。

17B是楼主用的万用表型号啊!多少人想买却又囊中羞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真不错,我能加你的QQ吗?能的话请你给我发信息好吗?

加分先,到时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B 看着着实不错

不触发的这种修起来还不难  理清思路就好

就那几个信号,但不细心的换有时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B是什么东东?不明白,理论知识太差了,看来得努力学习了。看来修东西,还是要查各项条件的。

万用表了,买的时候心痛,但用的时候却很舒服

网友:
待机不开机除了查,供电时钟,复位,ACIN还查什么信号

网友:
我想问下有个东芝的本本A300的一装光驱就死机是为什么?

网友:
不触发的这种修起来还不难  理清思路就好    就那几个信号,但不细心的换有时也麻烦,楼主思路还是不错,快速解决

网友:
请问LZ,EC片选脚的波形,是在EC的86 87 90 92哪个脚测量啊?谢谢

网友:
讲了还是粗糙了点

网友:
LZ 能不能在讲清晰一点呢

网友:
的确这种问题,要是我可能就想不到!

网友:
不错号牛X     理论知识相当强

网友(2014-11-20):
经典之作,看不懂啊

网友(2015-03-26):
示波器用的好秀气了就是事半功倍

网友:
不错,清晰流畅。

网友:
修的不错,写的很好,看到心里去了;有时候维修步骤很重要,少做一步就会走很多弯路,看你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休眠信号,估计我一辈子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