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受制怎么办?

楼主(2014-10-17):
网络正常!!!!!!就是上不到网!!!!!自动获取IP的!!!!!禁用本地连接再启用!!!!一样接受不到数据包!!!!!!

网友A:
你先释放 IP  在 添加IP

网友A:
ipconfig/all 查看ipconfig/release 释放ipconfig/renew重新获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释放 IP  在 添加IP

固定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config/all 查看ipconfig/release 释放ipconfig/renew重新获得-----------------------------------

可以远程ping?我怕我台电脑和其它的IP有冲突。我旁边的是192.168.0.248!

网友:
那你找管理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远程ping?我怕我台电脑和其它的IP有冲突。我旁边的是192.168.0.248!

。。。。。。。。。。。

网友C:
估计是路由器的事儿,ip dns都填全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路由器的事儿,ip dns都填全了就好了!

如果我手动添加ip192.168.0.245,远程ping得通是不是就可以用245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手动添加ip192.168.0.245,远程ping得通是不是就可以用245上网

道理上应该可以的!

网友:
估计IP地址分配问题

网友(2014-11-19):
驱动驱好了吗?

网友:
要是有一个软件可以一键解决本地连接受限制就好了

网友:
重启路由器和猫。

网友:
自己设置IP  可能被限制了  IP  也有可能IP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