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插适配器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10-17):
插电池进系统正常  硬盘  系统都是好的  刷过BIOS 还是无果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保护隔离,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单插适配器的时候公共点电压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CPU供电滤波电容。

这两大招秒杀了很多这种板,实用

网友:
以上楼主所说的本人都尝试过  都是无果  真的没有维修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