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短路

楼主(2014-10-17):
刚开始南桥短路  拆掉南桥后3V5V出来  从新更换HM55后拆适配器待机3V5V出来   当插上内存CPU待机电流0.001A 3V5V没有了  当去下CPU后待机电压正常  加电0.25A掉电  CPU更换过  还是老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大神指点一下???很急  多谢了

网友A:
CPU供电电路查查。

网友:
没有待机的时候按过开关吗,新板的话有些一开始有待机,等会就没有再按开关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电路查查。

看那电流好像还要看一下转换电压

网友:
拿掉CPU可以加点  待机3V5V都有的  装上CPU就没有待机电流 3V5V更是没有了   CPU电路检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2014-11-19):
应该是有短路吧。CPU 内存装上拉低了3.5V。

网友:
查一下开机的瞬间有那一个电压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