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版号zq9 进水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4-10-17):
机型:宏基4738 独显
版号:广达ZQ9
故障:托盘处进水 大短后 不出 3 5v

          托盘处进水 导致待机芯片及周围一大块,做了一番处理 该换的都换了 ,3 5V 对地已不短了   ,测得 公共点500多 3V 150多 5v 500多  通电测试RT8206B   6PIN VIN 19v . 4PIN ONLDO 5.2v.7pin  LDO 1.02v 就不正常了 线性电压开启已正常 但是只有1.02V 量7PIN的对地阻止正常  芯片换过 问题依旧  这该如何是好???

无思路了  希望朋友们给点思路

_Acer4738 ZQ9板号DAOZQ9MB6CO REVC.pdf

网友A:
从Vl下手查,pr111,pr108,,,,,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Vl下手查,pr111,pr108,,,,,等电阻

线性电压出来不正常  ,还没到待机电压开启那步呢

网友:
你确定你换的芯片就是好的?要是换了芯片还不出LDO,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查到啊?

网友B:
应该还有短路,3  5V的对地值相差过大了,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动作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短路,3  5V的对地值相差过大了,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动作

没波啊  根据RT8206B   的DATASHEET  4PIN 由VIN经过两个电阻分压 形成开启线性信号 然后产生 LDO线性电压,vl  就去了三个地方 两个给PVCC  19pin 和3pin VCC芯片自身供电,,还有一个是经过PR111 和pr108产生3v5v_en  对地阻值都没问题

网友:
已解决 尼玛 又买到假芯片了  换了家的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