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真是太奇怪了,HP Pavilion g7单用电池进系统花屏,。插适配器正常。希...

楼主(2014-10-17):
(已修复)真是太奇怪了,HP Pavilion g7单用电池进系统花屏,。插适配器正常。希望迅维的学员们,老师们,网友们讨论讨论此故障啊。
比知识更宝贵的是经验,希望同学们加点分啊。
今天修的本子:
第一台:
HP Pavilion g7大屏机子,CPU AMD A8-4500M
主板: 184B AMD K15 (未拆机,鲁大师报告)
独立显卡 ATI  HD7640G
此机的奇怪故障是: 单用电池使用时,有微微的点状花屏,需仔细才能看出。插适配器后正常。 拔掉适配器后,屏幕随之亮度降低(这是正常的,节电功能),就出现了背景有零星小点的花屏现象。
因为昨天刚修了一台AMD CPU坏的,类似于此花屏,所以认为是CPU坏。结果上家说早换过几个U了。经验失败。
还是师傅经验丰富,他怀疑驱动程序。 我上网一查,觉得有门儿。原来HP官方网站只提供WIN8 64位驱动,而此机是WIN7操作系统,虽然资源管理器显示是 7640G显卡,但会不会驱动装错了呢? 下载了驱动人生6,替换本机的驱动,有四个选项。第一个是HP原厂驱动,因为怕这个软件安装的还是官网的WIN8驱动,所以没有选它。点击选择兼容驱动(下面的几个公版驱动没有选) 装上后,拔掉适配器再试,正常了。关机,用电池开机,显示正常。
真是太奇怪了,希望迅维的学员们,老师们,网友们讨论讨论此故障啊。
第二台:
神州精盾 K580S-   I7-3610QM 四核CPU HM76芯片组
板号:   DA0TWCMB8D0
故障现象: 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
      此机到手后上家说不显,就拆机,打值正常后,上电,电流一路跑到0.9--1.5---1.4---1.6 不显示。 BIOS后,电流跳变的更欢了。 外接显示了。
满怀希望地接内屏,还是漆黑一片,连暗屏都不是。
乖乖地测量吧。示波器EDID无任何波形,并且电压也不是3V
EDID两条总线的值,吓了一跳,在20左右。想这么低肯定不对。回头看看显卡,,被上家加焊过。果断地报告说显卡坏了。 等待上家报价后购买显卡。
北京老曹问一句:不插屏,EDID一般阻值是多少呢?
比知识更宝贵的是经验,写帖子不睡觉,希望同学们加点分啊。

网友:
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也理论了

网友:
400  以上的

网友:
谢谢回复,铜牌维克

网友A:
现在的机子官网的驱动都是只有最新版本的了,EDID对地阻值只有400  5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子官网的驱动都是只有最新版本的了,EDID对地阻值只有400  500欧

看来是400 500左右了,因为几个维客都这么说。谢了。

网友B:
关于驱动程序建议只用最适合的,不用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驱动程序建议只用最适合的,不用最新的!

同感,同感啊。钻石啊

网友:
学习了,理论,实践都是钱啊!

网友:
不错,有经验就是强

网友C(2015-03-17):
你看下LVDS 是走GPU 还是PCH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LVDS 是走GPU 还是PCH .的。

LVDS EDID CLK DAT应该是走PCH吧,不是GPU,修过一台DELL N4050 ACER V5-471G都是PCH引起的故障

网友:
EDID 对地不会那么低的 不管屏线接不接

网友:
驱动引起的花屏,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