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500418AS CC6B电机转,不认盘

楼主(2014-10-17):
各位大师:我的希捷ST3500418AS  CC6B电机转,不认盘。我也找不到CC6B的更新固件。
经过搜索好像不在固件门范围内。如果想排除下是否磁头故障,能不能用“希捷ST3500418AS  CC66"的线路板直接换上去实验下?或者换CC66的板子换bios芯片开机实验?
恳求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罗工快来看看吧!出大事了……我资料提不出来啦

网友:
沉的太快,自己顶一顶

网友:
没人理我……

网友:
罗工、罗工……快来看看吧!

网友A:
看来得请罗工来帮忙,帮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得请罗工来帮忙,帮顶一下,别沉了

感谢帮顶,这活不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帮顶,这活不好干……

慢慢折腾,这也是学习和进步的平台,祝早日功成

网友:
盘正常转,寻道的话,就差不多还是固件坏了,得有工具修下,应该能好,希捷专修/超级终端都可以,得有COME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