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信号线断了 怎么接回去

楼主(2014-10-17):
cpu信号线断了 怎么接回去

网友A:
用漆包线啊,不过最好长短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漆包线啊,不过最好长短一样。

怎么黏上去,  用烙铁粘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黏上去,  用烙铁粘不上!

我也不知道你断的是什么线,是供电的还是总线呢? 用烙铁吧,加焊锡焊膏可以的。 或者你可以找有技术的师傅帮你,给点手工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你断的是什么线,是供电的还是总线呢? 用烙铁吧,加焊锡焊膏可以的。 或者你可以找有技术的师 ...

cpu信号线断了  很细很细那种

网友B:
cpu信号线断了  很细很细那种

网友:
去废板上拆一些触点来,,看到长线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信号线断了  很细很细那种

刮骨疗伤~~~~从前后各用刀片割开PCB板,然后用细线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