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掉电

楼主(2014-10-17):
此机器故障是,按开机键电流跳变两次1.2几A,回落一下大概是0.9-1.0A的样子掉电,刷过下载的三个bios故障依旧,看到论坛好多这样的故障,都是说刷BIOS好的,桥是SLJ8C的,此机器按开机键后没有cpu集显电压,不知这此机器是显示后才产生集显电压,还是cpu复位以后产生,还是请各位师兄高手指出点思路,谢谢各位师兄了···

网友A:
找下电路图,分析下看显卡的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观察主板有没有遗漏的腐蚀点

网友:
我下午刚修的这机子,USB,有线无线网卡都不能用,刷BIOS好了。我的BIOS下载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4170-1-1.html。我的主板板号完全一样,不差一个字符。11310-1 LSS-1 MB 48.4TK01.011 MADE IN CHINA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7313-1-1.html     你这个帖子找一下吧。

网友C:
这种双显卡板是跑码之后产生集显供电。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集显供电是过了内存检测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双显卡板是跑码之后产生集显供电。

原来这样子的呀,长见识了

网友:
看来不是BIOS问题,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下电路图,分析下看显卡的供电开启信号

师兄,这个机器我找不到图纸,淘宝都没有,论坛找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7313-1-1.html     你这个帖子找一下吧。

这机器不是BIOS的问题,开始还满怀心愿的期待,结果我刷了三个不同上传的,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不是BIOS的问题,开始还满怀心愿的期待,结果我刷了三个不同上传的,故障依旧

里面的帖子是月饼老师号召大家发言统计集显独显供电是跑码前面复位前后出来的帖子,我重没说过BIOS问题。

网友:
与IO也有关系,查下信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