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4-10-17):
有一台联想G450开机,风扇和指示灯工作正常,但屏幕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难道外接显示器就不亮吗?

网友:
这个没办法帮你,只 能焊显卡了

网友:
加焊得把固定显卡的几个点取掉吗?有什么好方法取它们?谢谢

网友:
电流跑多少,跳多少次。。。。

网友:
电流跑一次,在1A上,会是屏的问题吗?但为什么外接显示器没有反应,难道G450外接就不显示吗?

网友:
指示灯工作正常??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只是个普通爱好者

网友A:
我修台式主板没问题,笔记本还不行,你是专业的吗?帮我分析一下,这才能说明你专业

网友:
n你先看看 过没过内存么 在测下显卡条件

网友:
看看USB键盘能否亮灯。以确定是否开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爱莫能助,

网友:
没有高手告诉怎样确定显卡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看下电流多少

网友:
开机后电流是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台式主板没问题,笔记本还不行,你是专业的吗?帮我分析一下,这才能说明你专业

你提供的信息帮你分析不到哪里去,先上BGA干一下显卡了,不行再说

网友:
先外接一个显示器,再不行拿风枪微加热试试

网友:
都试过了,不显示,屏供电上有3.3V和5V,电流开机停在1A上不动了,这个本是集成显卡,用风枪加焊北桥,故障依旧呀,求指点

网友A:
终于找到问题,是USB短路了,不过此机为什么外接显示器还是不亮,现在本已经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问题,是USB短路了,不过此机为什么外接显示器还是不亮,现在本已经工作正常

这款本通病就是右侧USB短路!有些本就是外接不亮,内屏亮,这应该是出厂设置问题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流跳变?打下LVDS的阻值吧?看看阻值多少?这样的帖子等于白发啊?人家怎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USB短路应该掉电呀,怎么电流可 上到1A不掉电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