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佳能一体复印机开机出E225的故障

楼主(2014-10-17):
佳能MF4322D的复印机,开机后扫描头可以看到动作几下后液晶屏出现E225代码故障,百度了一下,都是说扫描头的故障,拆机后用表测试了扫描头到主板的电缆排线都是通的,所以没思路了,求助一下,是不是非得要更换这个扫描头部件?

网友:
扫描头的齿轮组正常吗

网友:
我是新手,希望楼上指点一下怎么判断齿轮组正常了?开机后能看到扫描头从左开始到中间那个白色条状的地方停,再回去后停了,能看到两次光亮的时候。